HP 515 不显有通病吗AMD 的

楼主(2015-12-09):
HP 515 不显有通病吗AMD 的
通病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这机子南桥也容易坏

网友:
北桥和显卡用风枪吹一下,看能不能显示,能显就是空焊了

网友:
有 北桥多爱出问题

网友:
看电流,还有救谁无线指示灯和大小写按键灯会闪 基本北桥

网友:
有,北桥空焊

网友:
北桥问题!这种桥发热量非常大所以很容易虚焊,而且上BGA温度不能太高,一高桥就爆珠了

网友:
不跑吗就加焊北桥 跑吗就加焊显卡

网友:
这机器基本都是北桥坏了 也有个别是显卡问题

网友:
CPU坐子干。。。。。。。。。。

网友:
一般都北桥坏

网友:
真的假的啊。。。郁闷的。。。。

网友:
AMD的很垃圾,显卡有问题

网友:
主要搞北桥

网友:
桥,CPU,可以先换个CPU试试,再吹一下桥

网友:
这个问题上bga做北桥。不行换cpu。amd的机器北桥 cpu bios

网友:
amd的通病就是桥。显卡。bios,cpu

网友:
一般北桥虚焊

网友:
100块钱拿过来我帮你修

网友:
北桥坏的多 加焊一下北桥一般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