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H61M-S26 V1.0风扇转转停停

楼主(2015-12-09):
一V星H61M-S26  V1.0开机风扇转下停转下停,反反复复,转的时候各电压正常,BIOS刷过还是一样,求各位大神支个招

网友A:
应该有电压未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电压未出来

  风扇转各一秒的样子就停了接下来又转,总是这样,把CPU供电那里拔了也是一样

网友B:
重新刷新版BIOS 试一试,刷时,先把BIOS清了,再刷。   或者,内存不好换一换,也有的是CPU或座不好了。

网友:
应该总是在重启,看盾哪些设备不正常。

网友:
电压正常应该跑码了吧,上检测卡看跑到多少

网友C:
能上诊断卡吗?看下跑码,看下是跑到哪个地方》?

网友:
H61桥的经典不良现象,首先确认BIOS资料及引脚 上对地值正常否,再打桥边上25M晶体波形正常否。还有内存电和总线电压是否好的。(我们修这板天天见到过啊。)

网友:
风扇的12V转换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怀疑是BIOS资料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上诊断卡吗?看下跑码,看下是跑到哪个地方》?

不能上啊,时间太短了,就算能上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新版BIOS 试一试,刷时,先把BIOS清了,再刷。   或者,内存不好换一换,也有的是CPU或座不好了。

BIOS都刷过好几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应该总是在重启,看盾哪些设备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网友:
上CPU了吗?

网友:
技嘉的H61不过内存就是 转一下停一下  然后接着转

网友:
风扇转的时候电压都正常吗?有没有复位动作,测CPU复位是否正常看是复位前还是后,复位之前或之后都可以先刷写BIOS试试,或短接APWROK到地,测各个供电是否稳定, 供电正常,根据时序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