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Q551LN REV 2.1 - BoardView

楼主(2015-12-09):
ASUS Q551LN REV 2.1 - BoardView

ASUS Q551LN REV 2.1 - BoardView.zip

网友A:
Q551LN  这个是板号 还是机器型号  如果是机器型号  麻烦加上板号  因为搜图  一般都是搜板号  那样的话  搜板号 就搜不到你这个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551LN  这个是板号 还是机器型号  如果是机器型号  麻烦加上板号  因为搜图  一般都是搜板号  那样的话   ...

这个应当是机器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当是机器型号

应该是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