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技嘉GA-MA790X-UD4P

楼主(2015-12-09):
今天下雨没什么生意。主板型号
故障:CPU供电偏低。(0.6V)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正常在1.1V左右。
先打了下12V没有短路。电源部分的2R2小电阻都测了没有坏。测电源芯片ISL6324供电。开启信号。VID组合都正常。怀疑电源芯片坏。在坏的主板翻箱找了下没有找到ISL6324.只有ISL6324A的.不确定芯片这两个芯片是样的。上网查了下有些人说是一样可以代换。有些人说不可以。心里没有数。看到旁边有两个驱动芯片。没有一样的芯片还是先换着两个驱动芯片。 换了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只有先换个ISL6324A的上去试下。结果电压更低只有0.3V。估计技嘉的主板不可以代换。(不知道其它牌子的板可不可以代换?)。不死心就这么的放弃了。在好的技嘉主板上找了一圈发现还真有一样的芯片。(不管那么多了自己的主板等有芯片了在换个上去。这个钱先赚到手。)直接拆下装上去测了没有短路。 上电开机诊断卡复位灯一闪就灭了。(有戏了)。测CPU供电1.1V电压正常了。顺便也测了其它的电压也正常。装上CPU内存开始跑码亮机了。 文采写的不好还望见谅。仅供新手参考。总结:CPU电源芯片坏导致电压偏低。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啊,我代换过,也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啊,我代换过,也成功了。

那明天我再找个带A的换到好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明天我再找个带A的换到好板试下。

是可以试试,我买这个芯片的时候也没刻意去区分后有没有A

网友:
焊功看看也可以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又好还那么谦虚。

网友:
从照片上看楼主的焊工真心不错。

网友:
只有技嘉的能用,也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