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电脑,每隔半小时自动关机了

楼主(2015-12-09):
三十分钟准时关机了,重新格式硬盘做了系统,扣了电池,b44ios恢复出厂了,拆了硬盘,内存条光驱,单独通电主板也会自动关机,请问怎么办,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查查温度  电压返馈   刷刷BIOS

网友A:
CPU拆掉呢,是不是也是半个小时

网友:
BIOS NG 坏了

网友:
查查温度和温控电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没看过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温度高不高CPU

网友:
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也是这样,温度各项指标正常,没拆过CPU

网友:
温控  和BIOS  或者有没有打水呀  最好拆出来看看

网友:
华硕的蛮多bios问题 。 试试看

网友:
检查温控的电路或者刷BIOS

网友:
如果你有编程器的话 就刷BIOS吧

网友:
应该是温控有问题吧

网友:
先去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拆掉呢,是不是也是半个小时

CPU拆了还怎么测

网友:
先测温度然后bios

网友:
bios,温度 ,CPU ,内存 代换试试

网友:
看他的问题就是没有编程器  不知道温控是什么  那问题就简单了  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不像是同行 估计是客户在这里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