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台式机主板 POST代码 及注释 转

楼主(2015-12-09):
在inter官网找到了POST代码的定义,觉得蛮好用的。就分享下

台式机主板
端口 80h 开机自检代码

本文档定义与基于可扩展框架接口 (EFI) 的 BIOS 版本相关的蜂鸣代码、错误消息及 POST 代码。
内容:
蜂鸣声代码
BIOS 错误消息
端口 80h POST 代码
显示 POST 代码
POST 代码范围
POST 代码
典型的 POST 顺序
蜂鸣代码
在 POST 期间,板载扬声器发出错误代码(蜂鸣代码)声音。并非所有的英特尔® 台式机主板都包括板载扬声器。
Type模式频率
Memory error(内存错误)三声长时间的蜂鸣1,280 Hz
高温警告交替发出四种蜂鸣声:
高音,低音,高音,低音
高音:2,000 Hz
低音:1,600 Hz
BIOS 错误消息
错误消息:说明
A processor that was not meant to be used with this board has been detected.(检测到不应用于此主板的处理器。) Using an unsupported processor can result in improper operation, damage to the desktop board or processor or reduced product life.(使用不支持的处理器可能导致运行故障,损坏台式机主板或处理器,或者降低产品使用寿命。) System shuts down in 10 seconds.(系统在 10 秒后关闭。)安装的处理器与台式机主板不兼容。
CMOS Battery Low(CMOS 电池很低)电池可能正失去电源。尽快更换电池。
CMOS Checksum Bad(CMOS 校验不正确)CMOS 校验不正确。CMOS 内存可能已损坏。运行“设置”重置数值。
Memory Size Decreased(内存减少)从上次启动以来,内存大小减少。如果没有移除内存,那么内存可能已损坏。
No Boot Device Available(没有可用的启动设备)系统没有找到启动设备。
端口 80h POST 代码
在开机自检 (POST) 过程中,BIOS 会将进度代码(POST 代码)发送给 I/O 端口 80h。如果开机自检失败,则最后生成的开机自检代码将留在 80h 端口。此代码可用于确定出现错误的原因。
显示 POST 代码
可使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来显示 POST 代码。
POST 卡(PCI 附加卡)POST 卡对端口进行解码并将内容显示在 LED 显示屏上。POST 卡必须安装在 PCI 总线连接器 1 。

板载开机自检代码 LED 显示屏一些英特尔® 台式机主板包括板载 LED 以显示开机自检代码。

端口 80h POST 代码范围
在下表中,所有 POST 代码和范围值均以十六进制格式列出。
范围类别/子系统
00 – 0F调试代码:可供任何 PEIM/驱动程序用于调试
10 – 1F主机处理器
20 – 2F内存/芯片组
30 – 3F恢复
40 – 4F预留以供将来使用
50 – 5FI/O 总线:PCI, USB, ISA, ATA, 等
60 – 6F当前未使用
70 – 7F输出设备:所有输出控制台
80 – 8F预留以供将来使用(新型输出控制台代码)
90 – 9F输入设备:键盘 / 鼠标
A0 – AF预留以供将来使用(新型输入控制台代码)
B0 – BF启动设备:包括固定媒体和可移动媒体。
C0 – CF预留以供将来使用
D0 – DF选择启动设备
E0 – FFE0 - EE: 杂项代码
F0 – FF: FF 处理器异常
端口 80h 开机自检代码
POST 码POST 操作说明
00 – 0F调试代码:可供任何 PEIM/驱动程序用于调试
10 – 1F主机处理器
10主机处理器(启动捆绑处理器)开机初始化
11主机处理器高速缓存初始化(包括 AP)
12启动应用处理器初始化
13SMM 初始化
14LAN 初始化
15退出早期平台初始化驱动程序
16SMBUS 驱动程序初始化
17进入 SMBUS 执行读/写
19进入 CK505 编程
1F不可恢复的 CPU 错误
20 – 2F内存/芯片组
21正在初始化芯片组组件
22从内存 DIMM 中读取 SPD
23检测内存 DIMM 是否存在
24内存控制器和 DIMM 中的编程时序参数
25配置内存
26优化内存设置
27内存初始化,例如 ECC 初始化
28正在测试内存
2F没有检测到内存或没有检测到可用的内存
30 – 3F恢复
30已根据用户请求对危机恢复进行了初始化
31软件已对危机恢复进行了初始化(corrupt flash)
34载入恢复包
35将控制权移交给恢复包
3F无法恢复
50 - 5FI/O 总线(PCI、USB、ISA 和 ATA 等))。
50枚举 PCI 总线
51为 PCI 总线分配资源
52热插拔 PCI 控制器初始化
53 – 57为 PCI 总线预留
58复位 USB 总线
59为 USB 预留
5A重置 PATA/SATA 总线和所有设备
5B为 ATA 预留
5C复位 SMBUS
5D为 SMBUS 预留
5F不可恢复的 I/O 总线错误
60 - 6F目前在 60-6f 范围内没有有效的 POST 代码。
如果您看到在此范围内的 POST 代码,就应该读为 B0 - BF。(在一个 7 段 LED 显示屏上,b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 6)。
实例:

70 – 7F输出设备
70重置 VGA 控制器
71禁用 VGA 控制器
72启用 VGA 控制器
78复位控制台控制器
79正在禁用控制台控制器
7A正在启用控制台控制器
7F不可恢复的输出设备错误
90 – 9F输入设备
90重置键盘
91禁用键盘
92检测键盘是否存在
93正在启用键盘
94正在清空键盘输入缓冲器
95指示键盘控制器执行自检(仅用于 PS2)
98重置鼠标
99禁用鼠标
9A检测鼠标是否存在
9B启用鼠标
9F不可恢复的输入设备(键盘或鼠标)错误
B0 – BF启动设备
B0重置固定介质
B1禁用固定介质
B2检测固定介质是否存在(IDE 硬盘检测等)
B3启用/配置固定介质
B8重置可移动介质
B9禁用可移动介质
BA检测可移动介质是否存在(IDE、CD-ROM 检测等)
BC启用/配置可移动介质
BF不可恢复的启动设备错误
D0 – DF引导设备选择
Dy尝试启动选择 y(y=0 到 15)
E0 – FF其他代码
E0开始调度 PEIM(第一次报告 EFI_SW_PC_INIT_BEGIN EFI_SW_PEI_PC_HANDOFF_TO_NEXT 时发出)
E2找到永久性内存
E1,E3为 PEI/PEIM 预留
E4进入 DXE 阶段
E5开始调度驱动程序
E6已开始连接驱动程序
E7等候用户输入
E8检查密码
E9进入 BIOS 设置程序
EB调用旧选项 ROM
EF启动/S3 恢复失败
F4进入休眠状态
F5退出休眠状态
F8调用了 EFI 启动服务 ExitBootServices ( )
F9调用了 EFI 运行时服务 SetVirtualAddressMap( )
FA调用了 EFI 运行时服务 ResetSystem ( )
FF处理器异常
典型端口 80h POST 顺序
在引导过程中,端口 80h 的代码值通常会增大。早期代码用于离处理器较近的子系统,后期代码用于外设。通常,初始化顺序是处理器 -> 内存 -> 总线 -> 输出/输入设备 -> 引导设备。POST 的顺序因系统而异。
POST 码说明
21正在初始化芯片组组件
22从内存 DIMM 中读取 SPD
23检测内存 DIMM 是否存在
25配置内存
28正在测试内存
34载入恢复包
E4进入 DXE 阶段
12启动应用处理器初始化
13SMM 初始化
50枚举 PCI 总线
51为 PCI 总线分配资源
92检测键盘是否存在
90重置键盘
94正在清空键盘输入缓冲器
95键盘自检
EB调用视频 BIOS
58复位 USB 总线
5A重置 PATA/SATA 总线和所有设备
92检测键盘是否存在
90重置键盘
94正在清空键盘输入缓冲器
5A重置 PATA/SATA 总线和所有设备
28正在测试内存
90重置键盘
94正在清空键盘输入缓冲器
E7等候用户输入
01INT 19
00已做好启动准备

解决方案标识:CS-025434
最后修订日期:2014 年 10 月 1 日
        创建日期:2007 年 1 月 21 日

网友:
最下面是 inter此文适用的主板系列,但是帖子总数限制 ,就删除了 ,附件为完整的。

网友:
楼主用心了,学习了,多谢!

网友:
谢谢,我是看懂了

网友:
确实可用和可参考。

网友:
比较基础的资料,给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