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78-AM V2 15秒关机 USB过流保护!

楼主(2015-12-09):
板号华硕M4N78-AM V2
故障 15秒自动关机  可以在开   提示USB   15秒  系统关断   大概就是USB  过流保护!

大家都知道华硕有点位图 用起来超爽   没找到一样的  有个差不多的  可以参考M4N78-AM

直接搜索USBOC#   链接到2个8.2K 排阻         822华硕硬伤      直接换掉         然后就可以了

附上点位图   和点位图软件  新版!

点位M4N78-AM 1.02G.zip

网友A:
这个上次遇见一台机箱上的USB口短路引起这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次遇见一台机箱上的USB口短路引起这故障

我遇到过   U口  被插烂   数据和地连一起    都开不了机

网友B:
华硕822排阻估计已经成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822排阻估计已经成通病了吧

是啊

网友C:
看着图纸 口水都掉下来  不敢下  分少得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图纸 口水都掉下来  不敢下  分少得可怜

我发给你

网友:
华硕的机子有问题先查排阻  好多都可以搞定

网友:
有是822今天晚上发出了2个帖子都是822引起的故障啊

网友:
太好了  好人一个     我怎样接收?

网友:
QQ邮箱?879177804@qq.com

网友:
有点位直接秒杀。。。。

网友D:
这种故障要是没有类似楼主的这种通病发出来,都没有思路的话,要修死好多人

网友:
华硕的老毛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要是没有类似楼主的这种通病发出来,都没有思路的话,要修死好多人

大神           能不能申请加精华?

网友F:
你能上张位置图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从点位图中可以看到,USB-OC#是由两个排阻组成的,一个是接5V,另一个的特点是有一端接地。如果在没有找到点图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能上张位置图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有位置图啊        CMOS  电池下面   我没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           能不能申请加精华?

要精华,找饼哥

网友G:
师兄的技术又进一步 华硕通病 人人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师兄的技术又进一步 华硕通病 人人喜欢

你们版主   马甲  怎么搞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