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款A1466装win7装不上显卡驱动。。求助

楼主(2015-12-09):
    首先,客户要求装win7单系统,我看能开机进系统.我也没有注意,有没有装上独显驱动,直接就开始装系统了,
结果发现,我要用bootcamp把所有驱动打上去之后,显卡就是装上不,我就用驱动精灵,跟360驱动大师,打上独显驱动,就发现过win7 logo之后黑屏,换了好几个版本还是一样的。我现在把分辨率调整最高,让客户先用着。因为客户不懂,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因为分辨率是跟独显一样的高。。
我现在回过头想一想,是不是屏中有两根线,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求助。。。。。
因为我以前装这款苹果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现像。都是一次性装好的。

网友A:
首先肯定不是屏线的问题
你的1466是哪年出的,如果是13年的请打5.1的驱动
请用苹果系统下载本机的驱动试试
如果还不行,请换桥。

网友:
只看帖子,没看标题是12年的,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桥坏  ATI桥吗

网友:
遇到过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肯定不是屏线的问题
你的1466是哪年出的,如果是13年的请打5.1的驱动
请用苹果系统下载本机的驱动试 ...

我想问你一下,怎么看是哪一年的,我只看到后面有写2012字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肯定不是屏线的问题
你的1466是哪年出的,如果是13年的请打5.1的驱动
请用苹果系统下载本机的驱动试 ...

还有就是我知道看到他的序列号,在哪里能查到是哪一年哪一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我知道看到他的序列号,在哪里能查到是哪一年哪一款呢?

13年的是CPU与PCH集成在一起的,12年的是分开的

网友:
  用bootcamp打驱动好像是要看机器型号跟年份,对应去找bootcamp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