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15z-1569 开机一会掉电!!!

楼主(2015-12-09):
接到 Dell 15z-1569 一台 开机一会掉电!!!能进PE一会就掉电!!!不知是不是BIOS问题  谁与遇到这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 每次掉电时间一样的话 很可能是BIOS

网友:
比较新的机子  好好下手

网友:
你看看掉电时是不是风扇狂转一下就掉电了。

网友:
既然怀疑BIOS 就先排除下

网友:
仔细量下各供电,, 有可能芯片虚焊

网友:
依次排除,散热,BIOS,待机芯片,桥。

网友:
先排除散热的问题

网友:
先仔细看下主板有没有进水,量下电压是否有不正常,温度是否正常,换个CPU,内存,拨掉所有外设看下,可以先刷BIOS看看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准时掉电那就是BIOS的问题,改一下M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