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联想主机换开关按键顺带清灰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12-09):
        昨天一客户来店里,让上门装系统,还说机子要按好几下才能开机,问能不能换开机键,我回答看了后才知道。
离客户那比较近,就跟随了过去,把系统装好后,把机子也带到店里换了开关按钮,给清了下灰。因为店里有事,就没送过去,打电话让客户自己来取
机子拿走后,过了一会接到电话说,进不了系统,心里有点嘀咕,就让他送了过来。
    插上电开机就停留在window加载界面,恢复了BIOS也放了电还是一样,我初步判断是不是系统有问题

进PE2003也卡,且界面颜色亮度减半,拔了硬盘故障依旧,用WIN7PE还没到启动界面,就黑屏,但有背光,用老毛桃u盘启动 光盘等,不管怎么样都是无法进入PE桌面

换了内存,电源还是不行,CPU是1156 I3的,手上没有这类型的PCU
,BIOS是那种大了,没座子,也刷不了,难不成真是主板坏了,我伤心的绝望了。

在此求助大神是有什么办法,是哪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A:
这样问很难让人回答,致少你上检测卡看看代码跑多少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问很难让人回答,致少你上检测卡看看代码跑多少呀

是我描述的不够详细还是不会描述,都能开机显示了,还用得着检测卡吗?

网友C:
这种问题是主板BIOS的问题吧,修过好几个这个机器了,刷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是主板BIOS的问题吧,修过好几个这个机器了,刷了就好,

真希望如你所说,是BIOS问题,可没有座子,BIOS是8M那种

网友D:
我也遇到一次用电脑店和老毛桃都不行,最后一同行用大白菜可以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一次用电脑店和老毛桃都不行,最后一同行用大白菜可以进PE。

可是前面用同样的方法也很顺利的就能系统装上了,可以排除硬盘和PE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我描述的不够详细还是不会描述,都能开机显示了,还用得着检测卡吗?

估计是灌水的,没看帖子,我有个先例,不一定能帮你 但可以参考 ,同样的机器,联想h61,客户自己吹了下土,直接不亮了,bios我刷过几个,电压测不出异常,放我这一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灌水的,没看帖子,我有个先例,不一定能帮你 但可以参考 ,同样的机器,联想h61,客户自己吹了下土 ...

兄弟也还没睡呢,我是睡不着,瞅瞅这有没有救命草,客户还急着要,我这算是倒霉找上门了

网友:
估计你试过了,硬盘?

网友F:
BIOS坏可能性很小   真是倒霉了  都和客户默认了是系统和开关的小问题,你拿回店里就变成主板坏,这客户很难通融的。卡滚动条大部分都是桥外设,你就祈祷刷BIOS好吧。 关键是这种二手板都很少。

网友:
BIOS先清一下,不行刷刷看

网友G:
用集显试试! 不行的话就是掉件了  恭喜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坏可能性很小   真是倒霉了  都和客户默认了是系统和开关的小问题,你拿回店里就变成主板坏,这客户很 ...

苦不堪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集显试试! 不行的话就是掉件了  恭喜你哈

试过了,还是不行,想想头都疼

网友:
还真奇葩  期待后续~

网友:
你单独点裸板试下, 或者查下北桥附件东西,

网友H:
修到过为声卡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到过为声卡坏引起的。

兄弟说的在理,等我拆了声卡在告知

网友:
兄弟修好没有 啊  期待结果啊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LZ修好了回下,期待啊!看几次了。

网友I:
修过一个联想H55的是BI0S的问题

网友:
我建议吧外设给禁了后看看很多进系统死机,蓝屏多少外设引起

网友:
首先客户都反应了有时要按几次才可以,那说明板本来就有潜在故障。这你就应该和客户说明情况先,现在你把所有外设去掉试下,或者把板和电源取下来不接其他试下。

网友:
之前修过一块,什么也没坏就是吧COM插线拔掉就能进去了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拆网卡声卡串口芯片排除

网友:
已经修好,是BIOS问题,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过一个联想H55的是BI0S的问题

感谢,是BIOS问题

网友:
检测卡,感觉不好使

网友:
先把所有东西的插一次。。。后面尝试刷下Bios。。

网友:
有没有裸板试过,感觉问题不大啊!

网友J: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木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木有!!!

已经修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是BIOS问题

BIOS问题吗?多谢楼主支招!!!

网友:
硬盘检查过没有

网友:
汗  都修好了   没看第二页

网友:
这个月的BIOS 我见过的很少啊   我大部分都是4脚的

网友:
上诊断卡啊,看看错误代码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