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信号缺色的解决办法?求助!

楼主(2015-12-09):
遇到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有图纸和点位。做显卡可以显示,但R-信号开路,有没有不取显卡的前提下修复这个故障?以前在一个维修论坛看到有介绍,但当时没有保存下来,现在该网站打不开了。

网友:
什么机器 什么型号 要说清楚啊  不然他人 怎么帮助你呢  信号开路   要么空焊  要么断线了  表达清楚才能给予帮助吗?

网友:
上拉3.3V加一个103的电阻,中间加一个二级管,最后再加一个103的电阻拉地,不好意思兄弟,哥们也不会上传图,只能大概说一下意思

网友:
如果是显卡有问题,还是要换掉的

网友:
送给你了

网友:
那R+呢?正常不?你最好跑下线,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开路啊?

网友:
加焊后不行吗????

网友:
机型:联想B450独显
故障:LCD1_Pin22(TX0+)开路,导致花屏,找不到开路点  也不想搞大动作  就懒了一下 看看有没有其他方式
在大百度搜了一下LVDS的百科   发现 差分信号中任一根信号线已包含所需的全部信息
于是就断开+ 造一个电压过去3-4mA 如图
工具比较简陋  勿喷 焊的不好 哈哈

  详细原文此文章链接地址迅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5684-1-1.html
详细原文此文章链接地址迅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56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