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因负12伏引发的主板时钟复位同时闪烁的不亮机问题

楼主(2015-12-09):
又是好久没有发技术贴了,原因是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故障,论坛上也有很多借鉴的例子,我在发不是多此一举是吧?那今个为啥要发这个呢?原因是论坛没有这个例子:一台客户抱来的主机说:高师傅啊,又来麻烦您啦,这个机子昨天还好好的今个说什么也就不开机了(点不亮)呢? 明个还要做很多活呢,麻烦您给看看? 我看了一下主机 是组装的?还带有串口卡,于是简单的对转进行常规测试,发现的确如客户所说,不开机了! 没事,我说这是主板坏了,得拆出来修,他说那好吧,高师傅修吧 别换板子啊好多东西需要呢?我说尽力吧,不过可能要麻烦点你这个情况,估计得需要100左右,他说没事 能修好就行,只要不换主板就可以了。行,那就这样吧,修好给你打电话吧,好吧.    留下电话,走了。我呢掏出主板 对大体的目测了一下 没啥事,插电对重要的几个环节测试了一下,也没发现问题,这就有点意思了,于是开始细致的盘查主板.........你看来了它..... 原来是串口芯片无-12V惹下的滔天大祸.
我想估计如果我不发出这个帖子的话,是不是有很多新手或者有些经验的老鸟 也会干桥啊啥的拆的主板乱糟糟最后也许修复也许会放弃。 所以,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我将心得发出来,与大家共勉,谢谢!!!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GA-MA74GMT-S2-R141.pdf

网友:
熊哥技术不错啊。期待新貼

网友:
前辈修的真好!又学到了!这贴明早估计会上首页

网友:
这个贴让我深受启发呀,没想到-12V没有会引起这个故障,原来修板从没想到会去量这个电压呀!!楼主无私,谢谢

网友A:
台板收费100  也就只有散客能收上这价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板收费100  也就只有散客能收上这价格了

句版,实际有时候台机比笔记本好收费,比如单位的,笔记本私人居多 ,一般人俺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句版,实际有时候台机比笔记本好收费,比如单位的,笔记本私人居多 ,一般人俺不告诉他

单位都是换板

网友:
赞熊哥一个,被您老忽悠了半天

网友:
关键是一般人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只要拿出来,是换还是怎么折腾就是咱们的事了,总之比私人的笔记本好收费

网友:
下载就要分 分都不够用的了

网友C:
收费一百 不知道修板需要多久时间  感觉还是笔记本价格好报啊

网友:
这个芯片不太爱坏把? 我是没修到过

网友:
确实很少碰到这个12v引起不跑码

网友:
高师傅好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收费一百 不知道修板需要多久时间  感觉还是笔记本价格好报啊

别高兴的太久
等大家diy的程度提高以后
把一个笔记本拆成零碎的送你那里修
照样收不起价
台式实际整机也不大便宜的
但拆散 一个主板算是板块里比较贵的部件了  但客户也可以直接在淘宝换二手板  甚至新板的选择余地 更不说万一故障点出在什么电源那些 一个二手电源才多少
到后面笔记本也这样弄散 一样收不起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别高兴的太久
等大家diy的程度提高以后
把一个笔记本拆成零碎的送你那里修

笔记本拆散=   = 那就真没戏了 不过 应该不会的

网友:
笔记本拆散=   = 那就真没戏了 不过 应该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拆散=   = 那就真没戏了 不过 应该不会的

会的,笔记本还没到那个普及程度,就如台式一样,最早如精贵的宝贝,一个单位才一个的时候,空调地毯还换拖鞋没人敢乱动,后来慢慢普及,最后是人不是人都敢乱动。我都见识过一个单位自己内部员工拆来拆去,还认为自己在维护单位的台式机,都把好多intel的座子须脚整坏,连cpu都不见了,摆那里好多台。
笔记本好多东西打散后,主板照样在淘宝具有购二手板子的选择,同样打散的多了,也有更多的二手笔记本散件进入淘宝。现在是用户还没转过弯。
维修行业比较黄昏了

网友:
这个负12引起的问题真的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个技术贴不错

网友:
gd75232芯片信号上负12伏电不良,影响sio芯片自检不过,所以主板不开机了。主板上唯一负12伏负载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