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20 不加电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2-09):
      按开机键无反应,测得5V和3.3V正常,电池正常,待机0.01正常,SYS_PWR_SW#正常.就是不加电.然后就在论坛找图纸,过了一会儿回头一看加电了,但是风扇没有转.散热器很烫了,装上内存接上屏亮了,测得风扇有供电,肯定是坏了的.       这个是什么情况啊???兄台解答一下啊,谢谢!

网友:
今天早上起来又不开机了

网友:
机器要测出问题在动手 你说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
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要断电,赶紧去检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