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2年a1465版号820-3208-a键盘触摸故障

楼主(2015-12-09):
机型:苹果air12年a1465
板号:820-3208-a
故障现象:触摸板和键盘失灵

查了SMC_LID:3.3v,
USB_TPAD_P:3.3V,
USB_TPAD_N:无电压,
                                                                                                    SMC_PME_S4_WAKE_L:3.3v
                                                =I2C_TPAD_SDA:3.3v
                                                =I2C_TPAD_SCL:3.3v
                                                SMC_ONOFF_L:3.3v
                                                SMC_LID:3.3v
                                                SMC_TPAD_RST_L :3.3v

                                                                                                    PP5V_TPAD_FILT:5v
=PP3V42_G3H_TPAD:3.42V

之前写过类似的键盘触摸板故障,查信号USB_TPAD_CONN_P和USB_TPAD_CONN_N电压和波形,在此机器图纸中没有,已经更名为USB_TPAD_HUB_P和USB_TPAD_HUB_N了。

查电压,电压没有采用r2621和r2622上拉,也没有采用r2616和r2617上拉,USB_TPAD_HUB_N无电压,USB_TPAD_HUB_P为3.3V。波形嘛,毫无疑问是没有的了。
图纸找了半天,发现不是桥控制的了,有个单独的键盘,触摸板管理芯片U2600。

电压和信号都是由u2600发出,看来是它了,找了下,没有同板号的机器,找其他料板吧,看型号一样换上就OK了
波形出来了
USB_TPAD_HUB_N的波形图

USB_TPAD_HUB_P的波形图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没看懂,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
修到过,类似故障,但是,是u2600缺供电

网友:
进来学习。太厉害了。楼主高手,以后多多请教。

网友A:
楼主怎么知道没有彩用,r2616和 r2617上拉,还有,为什么没有波形没有考虑u5700

网友B:
这个事什么问题的?求解释啊?

网友:
现在正在学习维修苹果中,很好的维修帖子,顶楼主。

网友:
修苹果的用示波器  都是大神级别的啊  我们望尘莫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知道没有彩用,r2616和 r2617上拉,还有,为什么没有波形没有考虑u5700

机器没有采用,电压和信号都是u2700发出的,u5700只是转换的作用,USB_TPAD_R_P和USB_TPAD_R_N都没有,怎么会考虑u57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什么问题的?求解释啊?

就是usb控制芯片损坏呀

网友:
U2600 是什么 ?桥吗

网友:
会修苹果的都是大师啊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没有采用,电压和信号都是u2700发出的,u5700只是转换的作用,USB_TPAD_R_P和USB_TPAD_R_N都没有,怎 ...

是的,谢谢,不过,在正常的时候,usb_ tpad_r_n也是低电平,只是有波形

网友:
苹果的机器 不好修呀

网友:
漂亮啊   修的的,,苹果好多触摸不能用的 是吧

网友:
没修到过这种故障,都是修的缺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