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未知型号 触发不上电 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09):
朋友找我帮看一下一张索尼的板子  故障是 触发不上电 触发后只有3.3  5  1.5 v     1
91011 电压1.05V IC  U4501 开启脚3脚RUNPWROK无电压 查看图纸得知RUNPWROK  来自 PU4701 1.8v  IC 的1脚PG  朋友测3脚VIN 为零(这里被待弯饶了个圈子没有检测2脚开启、PM_SLP_S3、) 查U3601为0V  饶了个圈子 查到Q3605  2脚PM_SLP_S3 电压为零  查南桥条件均正常 无奈 朋友换桥  故障未能改善  第二天朋友托人把板子带给我  发现板子有进水腐蚀  补齐腐蚀电阻  故障仍未能改变 无奈拆桥 测PM_SLP_S3  最终测得南桥背面电阻R1915 腐蚀断线与过孔断开 用小刀刮开 放大看已经很清楚的看到 焊盘断开了
  用细线焊好过孔与焊盘 故障解决

网友:
废话有点多了嘎  重点依然还是求加分啊  谢谢各位了 晚安 睡觉了

网友:
开启供电信号没有啊,,断线感觉不好弄,这种很容易以为是桥没发出,,,那桥就到窦娥了,
估计在我这边,,不拆,也要烤烤了

网友A:
机器是不是进过水?

网友:
图多文字少,不过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不是进过水?

是的  进水腐蚀导致断线

网友B:
绕道有点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绕道有点晕了,,,

怪我咯  是我编辑帖子的能力差了

网友C:
有耐心的师傅教,学起来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耐心的师傅教,学起来也快

这是我朋友  他技术也不错

网友:
维修的详细经过,大多数这种故障都会有好多弯路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我一般都会拿着手电筒 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  用万用表量测腐蚀过的线路 才会上电  免得修了一堆 最后才发现是进水腐蚀断线导致

网友:
进水断线的小件只能拆下来才能看清楚啊

网友:
图真多,但没看。S3#没出我也会搞搞桥,条件什么的都会测啊测。弯路一定少不了。最后发现断线我也一定会说一个字 K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