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识别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2015-12-09):
  型号:A1465
                          料号:820-3435-B

                          故障:识别不到无线网卡,苹果系统,点击无线图标,提示硬件未安装,进入关于本机,也没识别到!

           早就想发了,苦于一直没时间,今天就发出来,同行机器,之前来的时候忘记什么问题了,修好之后,发现无线用不了,蓝牙正常,这种无线网卡是和蓝牙一起的,当然也不能说其中一个是好的,就代表是好的,也有单独坏蓝牙,或者无线的,不过这种问题当然是先换个试试了,不然修到最后发现时无线网卡坏了,肯定想死的心都有了,去仓库拿一个,换上开机,进系统了,好吧,还是一样,不甘心再换,毕竟换比修快多了,开机还是一样,好吧,别侥幸了,确定就是主板的问题,开图纸

找到无线的接口,测下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首先当然是供电了,供电问题也是最好修的。

截图不完整,是到无线接口第一脚的,看名称就知道是无线网卡的供电了,表笔点上去,哈  没电压,心想又被秒杀了,那个得瑟啊!但是吧乐极容易生悲,下面继续!看看此电压由谁开启。

三个脚,供电有了,开启有了,那直接换就好了,下面上点位看看这个管子是个什么鬼。

恩  就是它。找到在主板上的位置。

线面画圈的位置,忘记用红色画了,凑合看吧,左下角发亮的是第一脚也就是开启脚,由于外部没有测试点,用刀片刮开测试的,测是有电压的,供电也是正常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玩意坏了。。。。。我一向对苹果主板上,这种类似于玻璃的IC有恐惧,不过看没几个脚,心也放下来一半,找料板,就一个,还坏了。。。。瞬间有种蛋蛋的忧伤,好吧,这下咋办,抱着经常去庙里烧香的态度,人品应该还凑活,猛打焊油,直接加焊,推动,好吧还推偏了,最后又给推回来的,看来这次在强大的人品也救不了我了,硬着头皮通电,在测第一脚,哈哈哈   看来我人品还是不错的,有电压了,装机进系统,正常上网。

网友:
加焊的会返修吧

网友:
没有更换直接加焊也亮机,我也是醉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那么好的东西

网友A:
这种芯片应该只是焊盘有点氧化,加焊好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应该只是焊盘有点氧化,加焊好就好了

我上个月修的A1466进液,一个电阻微腐蚀的,加焊了,返修了。我滴那个悲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个月修的A1466进液,一个电阻微腐蚀的,加焊了,返修了。我滴那个悲催啊

要么是焊盘没处理好,要么就是电阻之前就变值了,

网友:
这不就是修一个无线问题嘛

网友:
修电脑还是要仔细点哦

网友:
弄好还要多测试一下,加焊好个几天有返修,客户不高兴,自己也不高兴

网友:
能修好就好了 先测测在给客户

网友:
这东东真不好,换了也一样容易出问题。感觉好多管子芯片都有通病。

网友:
楼主是专业修苹果的吧,物料齐全啊!我遇到一个MAC系统超慢,WIN系统一切正常,给点思路呗

网友:
类似的管子可以端接吧

网友:
楼主看你的意思   是供电不正常喽 那个管子可以直接短接  如果没有什么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