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转贴)L32M9不开机

楼主(2015-12-10):
机型:L32M9 电源板型号:40-5PL37C-PWC1XG
故障现像:不开机

分析与检修:测5V 待机电源电路,发现输出电压只有在3V-4V 之间抖动,怀疑IC1 有问题,
进行代换,开机发现故障依旧,对该电路进行检查发现VC 供电输出较低,只有3V 左右,正
常电压应该是16V,在对其相关元件进行检查时发现DB10,33 伏稳压管断路,更换后电压
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要是把图纸和板子的照片发上来就跟好了。

网友:
楼主配上图纸和照片的话,应该更直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