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转贴)LE46D8810不开机

楼主(2015-12-10):
机型:LE46D8810 机芯:MSW9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通电试机,发现没有3.3V 电压。此机电源板型号是TV4205-ZC02,单独维修
电源板,检查3.3V 待机电路部分,发现 C104 短路了,更换此电容后试机,故障没有排除,
接下来检查U101 的供电部分,发现电压偏低,只有约12V 左右,(正常的供电电压应该是
17V)进一步检查发现ZD102 软击穿,换新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