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频繁死机怎么办?

楼主(2015-12-10):
电脑频繁死机怎么办?

  在编写重要资料时,电脑突然死机怎么办?在做策划时还未保存,电脑突然死机怎么办?电脑死机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都会导致无法正常运行,比如玩游戏做任务时,电脑突然死机,那么肯定会非常苦恼,没关系,今天我们就解决玩游戏和工作时,电脑死机怎么办的问题。

  一、频繁死机怎么办之显卡本身问题

  显卡损坏,有时显卡的显存坏掉是不是就会容易发生电脑死机怎么办呢?,即使正常,并未死机,那么玩游戏一段时间后也会频繁报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换一块好的显卡去试一下就行了。若显卡本身的线路或芯片有损坏,导致的故障我们也可用替换法试着去解决。

图一(电脑频繁死机怎么办?)

  二、频繁死机怎么办之APG插槽电压不足

  因电压的不稳定,造成APG插槽供电不足从而造成的死机怎么办,因此应先检查一下自己的电源功率是否足够或供电线路是否稳定,可以试着在BIOS中调高一下APG的电压,一般为0.1V,若调的太高会很危险的。

  三、频繁死机怎么办之显卡的做工用料和兼容性问题

  一些杂牌的或中小品牌的显卡做工时假如用料不足的话会使的显卡的电气相容性大打折扣,表现为当8X的显卡运行在8X时会造成3D游戏频繁死机,而当bios里把AGP调整为4X后就没问题了,这是因为8X对显卡的电气相容性要求较高,用料做工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四、频繁死机怎么办之显卡温度过高

  在BIOS中检测一下cpu温度是否正常,再检查显卡的散热师傅正常。

图二(电脑频繁死机怎么办?)

  五、频繁死机怎么办之系统软件问题

  (1)检查你的主板补丁和显卡驱动是否正确,显卡的驱动是否有损坏,出现电脑死机怎么办的问题的话,先试着换一个主板补丁或显卡驱动,注意不是最新的就是最好的,试着打一下随硬件附送的光盘里的驱动或补丁。

  (2)看一下directx文件是否损坏过或版本过低,在运行里输入DXDIAG命令运行一下directx的诊断程序看看。

  (3)看一下硬件加速是否开启了。

  (4)清理一下系统的垃圾文件,如果不行或在重启一下系统。

  六、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应当把内存也检查一下,因其所用的显卡内存中分了一部分给集成卡芯片。

  以上内容便是解决电脑频繁死机怎么办的操作步骤,不用再为电脑经常死机而影响自己的工作,希望这篇电脑频繁死机怎么办的文章会帮到你们。

网友:
死机是难搞,好多问题需要一步一步排除,不如修不亮不开机来的快。

网友:
死机真心很烦,有时候很难找出是哪里问题。

网友:
死机真心很烦

网友:
不好修啊不好修

网友:
有时候很难找出是哪里,台式就换板吧,不贵

网友:
频繁死机有很多种 基本在CPU风扇的赛热状态 最讨厌的就是 桥有问题导致死机的

网友:
耨了 刘聚奎卡死了都记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