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的机器经常开机不亮,如果亮机了就能正常使用,请问各位大侠给个思路吧!@

楼主(2015-12-10):
我的机器版号:VILE1 NM-A043  rev:1.0独显的INTEL  4显存的。

网友:
更换BIOS试过吗?

网友:
不亮机的时候电流跑多少?可能那里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要二次开机才会亮呀

网友:
不亮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
这个的看你不亮时的电流 等 现象啊   这样不好判断 是不是哪里虚焊 或者器件不良

网友:
先加悍显卡不行再整显存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e系列的 bios问题不说了你懂得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问的太笼统了把,不亮的时候电流跑多少?

网友:
刷BIOS应该能好

网友:
机器,修好了就是刷的bios好的,但是U5、U6两个都要刷才亮

网友:
刷BIOS吧 这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你的电流咋跑的?

网友:
你的电流咋跑的?

网友:
手上这个听客户说也同样情况
我拿到手只开起过一次

网友:
bios问题有时候当硬件修,

网友:
不亮时电流多少?

网友:
手上有台和你的一样故障 shuabios 无效

网友:
亮机的时候连续开也能亮  不开机的时候得等一会才行

网友:
bios 共享下吧 ?    急需下的tb那个解决二次开机的不行..............

网友:
改集显试试

网友:
这个命题范围太广了,不开机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不亮,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