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广告软件如何在电视开机时彻底屏蔽

楼主(2015-12-10):
屏蔽广告软件如何在电视开机时彻底屏蔽

  在开机时经常看到广告是不是很让人恼火,可是自己又没办法去掉,没关系在此教会大家怎么屏蔽广告软件。首先要完成这些步骤你要知道如何root电视,如何使用adb工具。不会没关系,可以去搜索资料来进行以下步骤。root成功后,才能在adb shell中直接对屏蔽广告软件系统文件进行操作。

  adb connect xxx.xxx.xxx.xxx (这里xxx.xxx.xxx.xxx是你的电视的IP)

  adb shell (远程登录系统)

  su (成为root用户,如果这一步不成功,则后面就无法进行)

图一(屏蔽广告软件如何在电视开机时彻底屏蔽)

  一、屏蔽广告软件之移除播放或下载开机广告的程序

  (1)在播放广告时和播放结束后用用ps分别列出所有系统进程,先找出是哪个程序负责播放广告,唯一有区别的进程是bootanimation,移除它,会发现对开机广告没影响。再次找到/tvservice/applications/bin/tvos可能与开机广告有关,但移除它电视无法正常工作。显然不可行。

  二、屏蔽广告软之找到是否播放开机广告的设置项

  (1)在user_setting.db中寻找可能与开机广告有关的设置,希望有某个选项可以控制是否播放开机广告(也就是系统后门),没找到这样的选项。

图二(屏蔽广告软件如何在电视开机时彻底屏蔽)

  三、屏蔽广告软之破坏开机广告播放的必要条件

  之所以替换成其他视频,是因为即使把广告视频删掉,系统也会在后台下载新的广告视频。这次不显示,不代表下次不会出现,如何使电视彻底屏蔽掉广告并且不会下载新的广告,这就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1./fastplay/这个目录下放置的时下载的广告视频(*.ts文件),以及告诉播放器视频的具体参数(路径、大小等)的配置文件(*.xml)

  2. /fastplay/adconf.xml这个文件非常重要,它告诉播放器要播放哪个广告视频。如果找不到这个配置文件,或者找不到配置文件里列出的视频文件,就播放下面的文件。

  3. /Customer/video.ts这是系统默认的开机视频,Letv UI的宣传片。电视买来第一次开机还没下载任何广告时,播放的就是这个开机视频。

  4. /fastplay/ad.ts这个文件就是广告视频,在最新的UI 3.0中,这个文件不是很重要,最新下载的广告视频会放在其他子目录中。但是如果在其他子目录找不到广告视频,又找不到默认的开机视频,就会播放这个文件。如果这个文件也找不到,就不会有开机广告了。很自然地,我们会想到删除上面列出的2、3、4,这样下次开机就没有广告了。

  cd /Customer
  mv video.ts videots (在这里将其改名,而不是删除,为了以后便于恢复原状)
  cd /fastplay
  mv ad.ts adts
  mv adconf.xml adconfxml

  但是,系统会在后台重新下载广告,并重新生成adconf.xml文件指向新下载的文件。如何阻止系统新生成adconf.xml文件,成为关键。尝试了多种方法,最后得到了正确的方法。

  在新建一个叫adconf.xml的目录之后,我们往里面填一些内容,这样系统就删不掉它了。
  mkdir adconf.xml (新建一个同名目录)
  cd adconf.xml (进入这个目录)
  mkdir dir1 (新建2个子目录,名字随便起)
  mkdir dir2
  cd dir1 (进入子目录)
  touch file1 (生成2个空文件,名字随便起)
  touch file2

  看完以上屏蔽广告软件如何在电视开机时彻底屏蔽的内容是不是立刻顿悟,有的操作方法只是教你这次怎么去除,再次开机时还是会出现广告的,不过放心如果你有这种烦恼不妨试试以上方法来进行操作。希望可以帮到需要这篇文章的人。

网友:
这个方法好,是不是所有的机子都可以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