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机型 开机报警7声上屏不亮,求解!!~

楼主(2015-12-10):
机器型号为M421R  板号:DA0R0AMB6D0  REV    AMD  独显8显存  我bios放过电,BGA过显卡、北桥还有cpu座子 几乎都加焊了还是不行就差刷bios了,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显卡报错,有没有换个试试,还有显存

网友:
一般的amd的报警7声都是做北桥,这次不行了,我想先刷下bios试下

网友:
7声报警是北桥的问题八声是显卡

网友:
七桥八显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应该先刷bios.

网友:
七声桥,换个桥试试,有没有量下阻值看看

网友:
7声看看是不是北桥,,要是没有北桥,,先想显卡,,要配上电流看,,,不能单看7声

网友:
最好配上示波器看看跑过内存没

网友:
估计要直接换桥才行哈

网友:
我修过内存问题

网友:
BGA过。有没有测量下北桥的阻值是否正常呀,

网友:
换北桥试试 7声北桥8显卡

网友:
7声 一般都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