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维修求助

楼主(2015-12-10):
索尼KDL-46HX720电视开机一会自动关机,红灯周期性的闪7次
维修求助
微软

网友:
7X闪烁 - 温度误差
如果电视内的温度变得过大,则
温度传感器(位于BATL板)通知单元
关闭并显示7X错误。温度过高错误
当机组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可总会发生
被周围环境的热量或通风不良的造成
电视。
如果电视立即关闭,这可以通过一个引起
有缺陷的温度传感IC或通信故障
该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之间的总线。更换的
主板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