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3Z不触发

楼主(2015-12-10):
宏碁4733Z不触发、拆机裸板查看没有什么异样、3V.5V正常。EC供电正常。4脚没有电压。测南桥晶振电压两边一样的。换南桥晶振机器开机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南桥晶振两边电压一样也有问题吗,

网友:
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都说南桥晶振爱坏  我就没遇见过这好事呢

网友:
有压差才对,楼主很细心,不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器,有时正常开机,有时开不了。

网友:
休眠开关是否坏 这个要注意    新手意见

网友(2017-08-30):
但愿没有新问题

网友:
可放电试试没 直接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