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芯片的检查方法

楼主(2015-12-10):
IC芯片的检查方法

  要想知道IC芯片的检查方法,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IC芯片?IC芯片的分类,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对IC芯片进行检查。

  什么是IC芯片

  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简称IC芯片,指的是将大量的微电子元器件(晶体管、电阻、电容等)形成的集成电路放在一块塑基上,做成一块芯片。现在所有的芯片几乎都被称作IC芯片。

  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是一种微型电子器件或部件。采用一定的工艺,把一个电路中所需的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和电感等元件及布线互连一起,制作在一小块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或介质基片上,然后封装在一个管壳内,成为具有所需电路功能的微型结构;其中所有元件在结构上已组成一个整体,使电子元件向着微小型化、低功耗和高可靠性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IC芯片的分类

  一、集成电路(IC芯片)以内含的晶体管等的电子组件的数量分为四类:

  1.SSI(小型集成电路),晶体管数10~100个;

  2.MSI(中型集成电路),晶体管数100~1000个;

  3.LSI(大规模集成电路),晶体管数1000~100000;

  4.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晶体管数100000以上。

  二、集成电路(IC芯片)按功能、结构的不同分为:模拟集成电路和数字集成电路。

  三、集成电路(IC芯片)按制作工艺的不同分为:半导体集成电路和膜集成电路。
  膜集成电路又分类厚膜集成电路和薄膜集成电路。

  四、集成电路(IC芯片)按导电类型的不同分为:

  1.双极型集成电路(如:TTL、ECL、HTL、LST-TL、STTL)

  2.单极型集成电路(如:CMOS、NMOS、PMOS)。

  五、集成电路(IC芯片)按用途不同分为:

  1.电视机用集成电路

  2.音响用集成电路

  3.影碟机用集成电路

  4.录像机用集成电路

  5.电脑(微机)用集成电路

  6.电子琴用集成电路

  7.通信用集成电路

  8.照相机用集成电路

  9.遥控集成电路

  10.语言集成电路

  11.报警器用集成电路

  12.各种专用集成电路。

网友:

  了解了IC芯片的定义和分类,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电脑IC芯片的检查方法。

  IC芯片的检查方法:

  一、查板方法

  1.观察法:有无烧糊、烧断、起泡、板面断线、插口锈蚀。

  2.表测法:用万用表,+5V,测GND电阻的电阻值是否太小(在50欧姆以下)。

  3.通电检查:对已经坏了的板子,略调高电压到0.5-1V,开机后用手搓板上的IC芯片,让有问题的芯片发热,从而感知出来。

  4.逻辑笔检查:对重点怀疑的IC芯片输入、输出、控制极各端检查信号有无、强弱。

  5.辨别各大工作区:大部分板都有区域上的明确分工,如:控制区(CPU)、时钟区(晶振)(分频)、背景画面区、动作区(人物、 飞机)、声音产生合成区等。这对电脑板的深入维修十分重要。

  二、排错方法

  1.将怀疑有问题的IC芯片,根据手册的指示,首先检查输入、输出端是否有信号(波型)。

  如果波型有输入没有输出,再查IC芯片有没有控制信号(时钟),如果有控制信号,IC芯片坏的可能性极大,没有控制信号,追查到它的前一极,直到找到损坏的IC芯片为止。

  2.找到的损坏IC芯片的暂时不要从极上取下,可选用同一型号或程序内容相同的IC芯片背在上面,开机观察是否好转,以确认该IC芯片是否损坏。

  3.用切线、借跳线法寻找短路线。

  发现有的信线和地线、+5V或其它多个IC不应相连的脚短路,可切断该线再测量,判断是IC芯片问题还是板面走线问题,或从其它IC芯片上借用信号焊接到波型不对的IC芯片上,看现象画面是否变好,判断该IC芯片的好坏。

  4.对照法:找一块相同内容的好电脑板对照测量相应IC芯片的引脚波型和其数来确认的IC芯片是否损坏。

  5.用微机万用编程器(ALL-03/07)(EXPRO-80/100等)中的ICTEST软件测试IC芯片。

  三、电脑IC芯片拆卸方法

  1.剪脚法:不伤板,不能再生利用。

  2.拖锡法:在IC芯片脚两边上焊满锡,利用高温烙铁来回拖动,同时起出IC芯片(易伤板,但可保全测试IC芯片)。

  3.烧烤法:在酒精灯、煤气灶、电炉上烧烤,等板上锡溶化后起出IC芯片(不易掌握)。

  4.锡锅法:在电炉上作专用锡锅,待锡溶化后,将板上要卸的IC芯片浸入锡锅内,即可起出IC芯片又不伤板,但设备不易制作。

  5.电热风枪:用专用电热风枪卸片,吹要卸的IC芯片引脚部分,即可将化锡后的IC芯片起出(注意吹板时要晃动风枪否则也会将电脑板吹起泡) 作为专业硬件维修,板卡维修是非常重要的项目之一。

  通过以上IC芯片的介绍和IC芯片的检测方法,想必大家对电脑IC芯片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想要学习更多电脑维修方面的知识,来迅维网,网址:www.chinafix.com

网友:
哪里复制黏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