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505一体机,开机屏无显示,键盘灯可以切换,7秒后响2声.刷BIOS无效

楼主(2015-12-10):
如题,拆开后发现显卡风扇可转,但CPU风扇不动,但是它们是用热管连在一起的.缝隙里尘土很多,把风道堵死了.如果把内存拆下,就一直响.把显卡拆下,开机约13秒后响2块,测量电池3V正常,放电,清CMOS,无效,刷BIOS也是一样,难道是显卡挂了?

网友:
忘了说了,屏单独加一高压板把背光点亮,发现屏也无任何显示.

网友:
那就是显卡了,做下显卡应该行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也可以试试换电源 拉不起负载

网友:
主板显卡槽也可测量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风口让灰尘堵死了,不自己关机就不错了。

网友:
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A:
你测一下声卡的复位看看有无声卡复位!

网友:
这明显是北桥AMD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声卡的复位看看有无声卡复位!

按版主的方法试下  你就能判断是否过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版主的方法试下  你就能判断是否过显卡了

不是是看看是否过内存

网友:
要是现在的维修还有这么认真 那就好   来都是说换主板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看看

网友:
量一下屏接口各种供电是不是都有了,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一体机好像有痛病,自己去论坛搜索

网友:
电源爱坏这破机子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啊 ,收上同样机子同样问题啊!!!

网友:
这种情况做了显卡在说  以前我遇到过加焊不行换了显卡就行了   风扇也是堵死了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在南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