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开机无触发撮进来

楼主(2015-12-10):
今天和老哥俩干干店里的本找到了一个联想B470的本开机0.001 0.002不触发求助了哦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东西

网友:
要拆开测测开机时序

网友:
问题描述太简单了   根本无法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至少你也要测测相关电路或者供电管理芯片啊

网友:
按时序查查看,待机什么的,有无短路

网友:
有待机电压么?

网友:
太笼统了

网友:
这样真心帮不了你啊

网友:
你这看图纸才行哦

网友:
首先 公共点有没有电,像你这样的小小后,直接放电试一下吧

网友:
B470记得待机0.01以上才正常。

网友:
按照时序差啊!你能在提供点信息吗?你都查什么条件了?

网友:
按着时序开始查啊,一步一步会有发现的

网友:
这样无法帮你

网友:
没见过这么求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