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AD A1337,充电时屏反复亮,暗,按任何键无反应.没修过,还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5-12-10):
如题,接上充电器,屏就开始一亮一灭,很暗的那种,类似液晶显示器电容失效那种症状.是不是电池失效了?没拆过,不敢轻易下手.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USB管理芯片有问题,没拆过。那你拆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
iPad 1的 触屏很坚硬,你用撬棒从开机键那里开始撬,一直撬,耳机 ...SIM USB 撬到这里,直接拔出来,另外一边是固定的 这个问题把机子内部清理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拆开把电池激活下试试,如果激活了开机屏幕还是暗的那就没有修的必要了,iPad1现在下载软件都不行了,没玩头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这个情况很多都是电池引起的,激活或者更换电池试试。

网友:
我这和你的故障一样  但是现在扩大化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通电开机 开机电流只有0.2多  而且CPU电源管理芯片发烫  查了一下   通CPU  不知道是cpu坏了 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ipad很老了,好多软件都装不上。真心不建议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