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给显卡装驱动,就不能启动了

楼主(2015-12-10):
我有两块相同的771主板和一个显卡,其中有一块主板装好机后开机一切正常,就是不能给独显装驱动,这要一给显卡装驱动,就不能启动了,XP就到显示XP画面

网友:
BIOS对调一下试试,先简后难

网友:
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难道出现兼容性的问题?把你的显卡换到别的主板试试

网友:
另一块主板装这块显卡,是不是就能正常呢。如果都不行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啊

网友:
先测试是显卡的问题还是主板兼容的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足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