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VER 1.0 内存报警刷此BIOS 百分百OK

楼主(2015-12-10):
联想L-IG41M VER 1.0 内存报警刷此BIOS   DDR3内存

Lenovo L-IG41M VER 1.0 内存报警刷此BIOS.rar

网友A:
为什么就没有要的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就没有要的尼

你要哪个型号的啊

网友:
蓝冰心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什么意思啊  亲

网友:
论坛下载了5个 lL-IG41M的bios 都是不行,还是E9E0唉,误刷一个L-IG41-M3 的就显示了,但是报错。愁死了。你这个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板子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2017-06-06):
刷了还是不行,看来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7-08-08):
妈的下载的是乱码  没用的  骗人   大家注意了

网友(2017-12-03):
谢谢啊!刷上ok了。。。。。。。。。。。。。

网友(2018-04-08):
好的,我的跟你的一样的故障,刷了你的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 这还真不一定 百分百 管用呢

网友(2018-05-10):
联想L-IG41M REV:1.0 挡E0 内存报警,刷后如故

网友(2019-10-25):
开始内存报警,刷完还是内存报警

网友(2021-04-11):
我的也是刷上后挡E0代码长鸣

网友(2022-01-07):
不能装64位,刷这个可以么?

网友:
分数不足咋办,是不是有其他办法呢?
赞一下,咱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