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er4.2 主板BIOS 亮机备份

楼主(2015-12-10):
联想IH61M ver4.2 主板BIOS  亮机备份

Lenovo IH61M ver4.2.rar

网友A:
我都下了3个了 这个靠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下了3个了 这个靠谱吗。。。。

我刷亮了的,刷了好几块了

网友:
试试,手上正好有一块这样的板

网友:
分不多,希望刷一下就好

网友B:
不刷之前还会滴滴响两声,刷过后都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刷之前还会滴滴响两声,刷过后都不响。

我都刷亮好几块了的

网友(2018-06-06):
找了几个都不行,但愿这个马到成功

网友:
这个真的好用,今天刷好了两片主板,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刷之前还会滴滴响两声,刷过后都不响。

是不是BIOS芯片没焊好,要不就是CPU座针脚歪了,我遇到过,放大镜校正针脚就好了。

网友(2018-08-25):
下载的都不能用,怎么搞,下载的直接解压不开或者程序大小有问题

网友C(2020-11-01):
没有下载分,郁闷

网友D:
编程器固件和软件备份的有差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下载分,郁闷

更新你的头像和绑定邮箱,能得4个下载积分,回复也可以得积分

网友:
联想H61 ver1.0 可以用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程器固件和软件备份的有差别吗?

联想H61 主板用编程器刷BIOS,需要把BIOS芯片从主板上拆下来吗?我这个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弄下来很麻烦,而且再焊回去也不好弄,还不能保证一次刷成功。

网友(2022-02-08):
哪个版本?

网友(2023-08-02):
这个是刷了有什么用的,能改供电限制么

网友:
bios直接在这边刷跟拆下来刷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