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集显黑屏

楼主(2015-12-10):
B470E 集显黑屏 外接正常,内屏也可以看到,COMS放电可自动加电开机。保存后无法正常开机。按开关无反应,放电开机后按开关也是无法关机的。
黑屏

网友:
你这是问怎么解决故障?还是分享刷了bios后可以解决这个故障?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测测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