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1.2

楼主(2015-12-10):
此机器反复跑到内存时重启。    经检查发现内存供电只有1.15V 明现是内存供电不对。但把芯片换了  外围电路都查了。也没有短路。都还是1.15V 请高手指点一下啊。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查芯片电压反馈信号,补偿信号。。

网友:
图中的第6脚 连接两个分压电阻 分别是3K 和3.3K 你测一下是不是阻值不对

网友:
谢谢大家。我修好。是EC那边的问题
6脚还接了两个二极管。

网友:
反馈电路问题,看看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