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发热

楼主(2015-12-10):
求大神解答主板CPU插上电就过快发热,赶紧拔电源,怕烧了CPU,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直接吧主板型号 跟故障重新描述出来,好让大家分析问题

网友:
CPU散热风扇正常吗?能点亮显示器吗?测CPU供电电压多少?也可能是CPU已坏了。

网友:
p5kpl.am se这个板子上电后CPU过烫  ,无跑马,时钟信号,复位信号良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建议查查CPU电源管理芯片极限电流设定脚 换芯片   换CPU

网友:
查一下CPU的供电到底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或者电压偏高啊

网友:
供电先排除下

网友:
CPU电压多少伏

网友:
电压偏高和CPU本身问题

网友:
CPU的供电管、电容、供电芯片这些有没有查一下

网友:
先用假负载试一下

网友:
用示波查下是否有杂波。

网友:
电压肯定是太高了,估计cpu已经坏了

网友:
首先你最少也要把你修的主板,用的CPU说一下,要不怎么解决。瞎搞

网友A:
电压高会导致,CPU坏的也会导致,小电压问题也会导致。还有个别CPU发热有点大。你排除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会导致,CPU坏的也会导致,小电压问题也会导致。还有个别CPU发热有点大。你排除排除

嗯嗯,有时候会直接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