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谷歌智能路由器——Google OnHub拆解

楼主(2015-12-10):
谷歌智能路由器——Google OnHub拆解

  谷歌于近期发布了旗下首款智能路由器产品——Google OnHub,正式涉足路由器业务。谷歌在此时推出智能路由器的目的可谓众所周知,自从去年以32亿美元收购智能温控公司Nest Labs之后,其在智能家居领域的布局就可见一斑,如今发布OnHub更是彰显出谷歌在推广自家物联网系统Brillo上的决心,今后OnHub极有可能是谷歌智能设备的控制中心。今天就让我们为大家解开这款神秘路由器的真容吧。

  双核1.4GHz的CPU

  4 GB的e-MCC闪存

  IEEE802.11 B / G / N / AC

  双频的2.4GHz和5GHz 12天线阵列

  拥塞感应天线

  USB 3.0端口+蓝牙4.0

  1 GB DDR3L RAM

  谷歌路由器的灯光并不会闪烁,我们希望灯光夜间不会炫目。LED灯是根据使用状态改变颜色的。蓝色意味着你就可以使用。橙色意味着网络有故障。

  顶部的扬声器格中隐藏着一个光线感应器,以实现亮度的明暗调节。

  外壳还是很容易拆下来的,主需要旋转一下就可以取下外壳。

  外壳的空气流通性很好,因此OnHub没有风扇,完全靠自然冷却。

  拆下外壳后,我们看到了TP-LINK的标志,谷歌的硬件产品从来都是以代工形式推出。

  我们从橡胶脚垫开始拆起。把脚垫撕下后,下面发现了几枚螺丝,拧下底部的几枚螺丝。

  随后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看起来很结实的顶部。我们用撬棒慢慢的将它撬开。

  打开顶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拥塞感应天线。它通过同轴电缆连接在内部,我们现在还不能将其拆下,先放在一边。拥塞感应天线下面有LED灯和光线传感器。

  现在我们就可以将外壳分离开了。

网友:
  主板上边缘共有12根天线同轴电缆,分别对应6个2.4GHz的天线和6个5GHz的天线。加上刚刚拆下的拥塞感应天线,OnHub一共有13根天线。我们可以看到电路板上有几枚螺丝,我们将其拧下来。

  拆下螺丝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另外一半外壳也拆下来了。外壳的内侧安装了一个外形很特别的菱形天线。

  将外壳全部拆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天线组件了。有很多很多天线同轴电缆与主板相连。

  将十几根同轴电缆全部拆下后,我们终于将天线组件拿下来了。

  从这个天线组件的结构布局上,我们看出这是一个全向天线阵列,2.4GHz和5GHz的天线间隔的朝向各个方向,使每个方向都有充足的信号覆盖。

  现在我们就可以将散热片拆卸下来了。比较有意思的是散热片上有一个反射凹槽设计,我们推断是与前面拆下的菱形天线配套使用,散热片做为反射盘,提供一个定向天线,用于给某个特定方向增强信号。

  现在就可以将主板从底座上取下来了,主板是插在底座上的。

  将主板拆下后,我们看看上面配备了哪些芯片:

  红色:高通创锐IPQ8064网络处理器 2 Krait 300 处理器,主频为1.4 GHz

  橙色:镁光MT41K256M16HA 4Gb DDR3L SDRAM

  黄色:高通创锐QCA8337

  绿色:高通创锐QCA9882

  浅蓝:高通创锐QCA9880

  深蓝:Silicon Labs的EM3581 SOC ZigBee网络协处理器

  紫色:Skyworks的66109 2.4 GHz ZigBee 智能能源前端模块

正面

  红色:Skyworks的SKY2623L 2.4 GHz无线局域网功率放大器

  橘色:Skyworks的SKY85405 802.11ac 5GHz的无线局域网功率放大器

  黄色:Atheros的3012-BL3D蓝牙无线电发射器

  绿色:蓝牙天线

反面

  浅蓝:美光MTFC4GACAAAM 4 GB NAND闪存

  深蓝:美光25Q064A 64 MB SPI闪存

  紫色:英飞凌SLB9615 Trusted 平台模块

  好了以上就是谷歌OnHub的全部拆解内容了,该装置主要靠螺丝和卡扣组合在一起,比胶水粘结的更便于修理,但模具全部为塑料材质,在拆卸中可能会断裂。除此之外OnHub的结构设计非常复杂,拆卸和重新装装配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
做工不错, 就不知道价格 如何了

网友:
看起來外型很先進,價格應該是不便宜

网友:
信号强度怎么样?

网友:
这个可以跟笔记本比较了,价格应该不便宜。顶部的喇叭是干嘛用的

网友:
东西不错,就是比较占地方

网友:
TP-LINK代工的?

网友(2016-01-15):
喇叭做什么用的?外观还不错,体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