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苹果4S不开机

楼主(2015-12-10):
故障 苹果4S不开机  没有电流  求助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先换开机排线试试,或者用镊子直接短接开机点。

网友:
主板上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
测量开机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源问题

网友:
不会电路就换个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电源ic问题,直接换ic

网友:
多给点信息呀,这点信息怎么判断

网友:
论坛下一个 PCB图纸 看看线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