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XP系统笔记本蓝牙怎么开教程

楼主(2015-12-10):
windowXP系统笔记本蓝牙怎么开教程

  笔记本蓝牙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接触过,笔记本电脑都带有蓝牙功能,可以实现与手机等设备的蓝牙连接,以实现文件的互传。笔记本蓝牙功能都是开机自动启动了,但有也一部份电脑开机时蓝牙是没有启动的。有时候我们想打开笔记本蓝牙,却不知道笔记本蓝牙在哪儿?笔记本蓝牙怎么开?网上有笔记本蓝牙怎么开的相关介绍,小编总结了笔记本蓝牙怎么开的方法教程,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笔记本电脑都带有蓝牙功能,某些价格较低笔记本可能就不带有蓝牙功能。怎样才能知道笔记本有没有蓝牙功能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说明书,更简单的方法,就是进入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蓝牙设备。如图所示;从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有蓝牙模块,并且驱动安装正常。

  确认笔记本带有蓝牙功能后,笔记本蓝牙在哪?笔记本蓝牙怎么开呢?

  下面具体介绍笔记本蓝牙怎么开的方法步骤:

  1、在面上用Win+S组合快捷键调出位置搜索框,然后输入“蓝牙”即可快速找到设置入口,我们点击“蓝牙设置”,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2、点击进入蓝牙设置后,可以看到蓝牙开关设置界面,选择开启或者关闭蓝牙功能,如果需要用到笔记本蓝牙,将其开启即可,如果无需用,选择关闭即可。如图所示:

  如果笔记本安装的是Win7、XP系统,笔记本蓝牙在哪儿?笔记本蓝牙怎么开呢?下面介绍的方法通用,也适合Win8、Win8.1。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进入电脑“控制面板”-->“查看设备和打印机”,找到您当前的设备(也就是您的计算机名),右击选择“ bluetooth设置“,在设置中,我们可以对蓝牙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2、进入设置界面,勾选上”允许蓝牙设备查找这台电脑”,还可以勾选在”通知区域显示蓝牙图标“这样设置一下后,后期就可以在电脑桌面右下角的任务栏中找到“蓝牙”设置图标了,方便后期快速找到设置。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如图:

  通过以上的介绍,相信大家对笔记本蓝牙在哪儿?笔记本蓝牙怎么开,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网友:
好帖
我学到了很好了

网友:
不看还真的打不开蓝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