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宏基V5-431P打显卡驱动花屏问题

楼主(2015-12-10):
宏基V5-431P原来是系统坏了,以为重装就可以 easy!却发现没办法U盘启动,试将硬盘取下来重装好装回却不认。从论坛下个可以u盘启动的bios刷上。先装win7 可惜官网没有此型号win7显卡驱动,于是驱动精灵之类打驱动,但打上就花屏,试其他软件还是无效。官方只有win8 64位驱动,于是安装win8 64位ghost版,但从官网下了驱动安装上还是花屏,试了好几个方法还是无效,于是求助论坛高手。系统重装前显卡驱动是正常用的。这跟我安装的系统有关系还是刷的bios支持的问题?

网友A:
记得有一款机器,型号忘了,也是ACER的机器,安装显卡驱动花屏。
去ACER售后装他们的系统就可以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显卡驱动的嫌疑比较大

网友:
官网下驱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一款机器,型号忘了,也是ACER的机器,安装显卡驱动花屏。
去ACER售后装他们的系统就可以了。
你可 ...

要这样吗?我这里还真没有ACER售后哦

网友B:
官网下的win864位驱动打上还是花屏。找不到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的win864位驱动打上还是花屏。找不到原因

那估计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我了个去,原来ACER还这样?以后遇到类似问题,还是要小心!谢谢楼主的,谢谢2楼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这样吗?我这里还真没有ACER售后哦

是不是卸载INTEL HD驱动就不花屏了?
如果是的话。去售后安装原厂系统吧。(可能要付费)。

网友:
我觉得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换个试试,驱动安装对应系统版本,不行先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估计显卡出问题了

但装系统之前 显卡驱动是正常的

网友:
老衲刚刚问了下度娘,acer的确会有这样的问题,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换个驱动的版本试试,有人换了驱动版本好了

网友:
下个官网的BIOS刷上试试。

网友:
按照以下步骤操作:将系统的显卡驱动卸载,并禁止系统自动安装驱动(这个才是关键),然后用驱动人生检查显卡驱动(一般都是官方版本),升级安装就行了。

网友:
把系统自带的驱动卸载掉,再装官网的试试看

网友:
感谢,机器修好了,感谢楼主大哥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系统版本和驱动版本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