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逐渐无法开机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5-12-10):
手头有一块主板,华擎的Z97-itx/ac。前段时间出现了开机黑屏的情况(CPU及电源风扇照常转动),但通常关闭电源再重新开机便可以正常启动,一段时间过后重新开机也会出现黑屏,但多次重启仍有机会进入系统。需要尝试的次数越来越多,最近则变得完全不能开机,表现为黑屏,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动,拿起CPU风扇触摸CPU发现会有发热。而且风扇转动大约1分钟以后会停止,随后又立即重新开始转动,且每大约一分钟就会重复这一过程。  (替换其他部件均无效,替换主板后正常,确定是主板问题)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
BIOS会不会呐

网友:
建议对bios的me模块测试一下。

网友:
有条件把IO代换试下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大概测下主板供电 然后按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