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LT42729

楼主(2015-12-10):
收了台机器  屏没烂  开机时屏是蓝的  然后慢慢就变样了  对液晶维修不太熟悉  有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再发一个一开机时的片  是屏坏了还是逻辑板呢?

网友:
先拆开清洗一下屏线吧!再测屏逻辑板各供电电压。

网友:
屏线看一看吧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