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求救

楼主(2015-12-10):
今日接客户一路由器,TL-WR745N说是不能上网,通电试试,故障是所有的灯一亮一灭,一直这样持续,从没有修过路由器,一头蒙

网友:
估计电源挂了,工程交换机常出这种故障。也可能复位不成功。

网友:
刷固件失败了,只能TTL重刷了

网友:
电源有可能。。。。

网友:
有可能电源  换了不行就复位看看 不行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