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原厂BIOS可解决电源二次开机,电池不亮

楼主(2015-12-10):
板号:11246-1原厂BIOS,不需要以前的。这机换桥后需要从写原厂BIOS,只需要刷写8M的即可,4M的不用刷。亲自验证过。二次开机,开机慢,卡LOGO的都可以刷

ThinkPad X1 Carbon 11246-1 原厂BIOS.zip

网友:
这原厂文件里4M 8M的都有。ME文件在8M里面,所以只用刷8M的BIOS问题即可解决

网友:
现在的本本换桥还需刷bios麻烦的很

网友:
现在的本本bios出问题的较多!

网友(2016-06-20):
不知道行不行。。下载 下来试下。。

网友:
感谢楼主 。。下载的 3  4 个BIOS  都不行  要不2次开机要不 电池 不开机 刷了 楼主的BISO 成功解决问题。害了之前浪费了 那么多分数。。。

网友(2016-08-09):
谢谢,下来试试。

网友:
下载来试试 ,刷了多个都不行

网友:
能够解决需要二次开机的问题,赞一个

网友:
看起来好6笔的样纸

网友:
正好需要 ,下来试试

网友(2017-08-13):
我也遇到通样的问题的,下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