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5LD 的EC KB9018QF 有程序吗

楼主(2015-12-10):
ASUS X455LD 2.1 自动上电0.1几 马上掉电,按开关可以上电,4秒后掉电,再按开关就不上电了,
测试关上电压只有0.5V, 取掉开关依旧,没有图纸,用表跟线路发现开关直接到EC 的114脚,上拉
10K电阻和对地接个电容,把电容去掉也只有0.5v。怀疑EC KB9018了,想到原来的KB9012自带
程序,不知道9018是否带程序,请问各位师傅有换过这种EC吗?

网友:
KB901x系列应该都是带程序的,问问淘宝有没有。

网友:
tôi cũng không biết kbc 9018 có Programming không mong các bạn giúp đ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