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ASUS K43SA 显卡板

楼主(2015-12-10):
_ASUS K43SA  显卡板 2.zip

_ASUS K43SA 显卡板 2.zip

网友A:
这个显卡板还在手里吗,我的显卡板掉了两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板还在手里吗,我的显卡板掉了两个电阻

在线请联系我。

网友:
下载了,不亮机的。

网友:
你的是BIOS吗?

网友(2016-09-28):
你的是BIOS??

网友(2016-11-03):
这是什么  呀   显卡板子上有数据?  还是BIOS

网友(2016-12-10):
这个是bios】

网友(2017-09-09):
此机把独立显卡板拆掉,用集显,是否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