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es3维修求助

楼主(2015-12-10):
主板故障是触发没反应,我就查开机电路 ,电池有3.3V,跳帽有3v,晶振有压差,绿线没有拉低,pcia14有3.3.然后我就查it8718f,好像是slp-s3没有电压,下一步我该查哪里,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刷bios换io看看,据我维修经验,技嘉主板一般都不会怎么坏,

风神一笑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应sio上待机供电是输入,南rsmrst电平电压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换io看看,据我维修经验,技嘉主板一般都不会怎么坏,

不触发都关BIOS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换io看看,据我维修经验,技嘉主板一般都不会怎么坏,

不懂别乱回复,不触发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技嘉这种问题一般都RTC 电路出问题,,看下晶振旁边有没电阻腐蚀了,,南桥也要坏

网友:
换IO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换io看看,据我维修经验,技嘉主板一般都不会怎么坏,

首先解决软件bios的问题,这个是百益无一害的,其次更换iso这两个都技嘉最常见的故障,技嘉板子除了bios和io就没什么问题,除非人为,或者外部原因,打雷坏了,或者蟑螂老鼠拉尿,或者太脏导致零件变质,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别乱回复,不触发就是BIOS问题?

*脏话*,我灌水,至少你一个建议性的回答都没,还我积分,帮助回答都要扣分吗

网友:
换I/O.加焊桥。跑一下绿色线

网友:
如果确定待机方面没什么问题
PWROUT 也有高地高跳变给 南桥
那么SLP_S3就应该有高电平3.3V  如果没有  可以先排查SLP_S3 还有连到哪个元器件
技嘉的SLP_S3  一般还去到  5VDUAL和内存EN 等(根据实图判断)
看看会不会是这边拉低了。
还有会有个电容或电阻接地  把它拆了
还不行就把SLP_S3 脚挑起 看看是不是IO 拉低了 如果判断都正常  那么南桥坏的几率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