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怎么查,没有输出

楼主(2015-12-10):
VIN有 19V 5VPCU 5V PQ29 PQ31 PQ91都没导通 PL7 二极体值 十几 是正常的吗? 11脚有3V 11脚是开启脚吗?
这个该怎么判断问题,求思路!
芯片

网友:
没有人吗?

网友:
3脚才是开启,这是显卡供电的吧?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3ping ON/SKP 是芯片开启开启

网友:
3PING脚开启

网友:
显卡电压十几欧是正常的,

网友:
VIN 19 VDDP/VDDA 5V 3 ON 3.3

网友:
3pin 是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