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LENOVO 联想\Li2231wA led背光的维修经验分享 顺路提取个MCU出来

楼主(2015-12-10):
显示器\LENOVO 联想\Li2231wA led背光的

好久没有在论坛上发东西了,今天心情不错,把刚才修好的联想液晶和大家分享下。
型号是:LENOVO 联想\Li2231wA
屏:M215HW03 V.1
电源板:715G4452-P01-001-001S
驱动板方案:RTD2281CW
高压芯片 OZ9998BGN
MCU芯片:U402 Pm25LD020
电路部分总外观:

电源板正面 715G4452-P01-001-001S

驱动板方案 RTD2281CW

拿到手是上电开机背光一闪就灭,供电5V正常,14V正常,驱动板各电压正常,全板电容完好,无发热的地方。判断是LED升压恒流部分的故障,芯片采用的是OZ9998BGN(好多显示器都使用此方案)。找到一份OZ9998BGN的电路应用图,架构基本差不多,只是元件位置号和具体参数不同,可以作为参考。

实测第9脚供电有14V,正常;8脚基准电压输出5V,正常;5脚开启有3V,正常;这几个大的条件都符合,那么故障就是出在后面的保护电路了;
1、6脚ISW 过流保护测量是0.072V(不超过0.54V算正常);2、SCP保护(短路保护):由于各串LED采用独立的恒流控制,当LED的正向电压不同时,实际上的差异将叠加到ISEN的各个PIN脚上,从而产生一定的Pc损耗。这个差异如果超过了内部的8.5V的限制,将对该串LED采取动态保护,从而避免OZ9998BGN过热。(LED灯粒如果短路3pcs即会触发SCP,当ISEN脚低于2V时电路脉冲无输出即:灯管开路保护)实测中发现各ISEN1-ISEN4的电压范围在0-2.9V都可以正常工作,灯条里的64颗灯珠全部正常;
3、3脚OVP(过压保护)测量是1.9V,太接近极限值2V了,万用表看不出电压的瞬间变化,所以可能是电压瞬间冲高后就保护起来了,保护起来后由于从输出端采集过来的电压17V左右(正常工作的电压应该在50-60V),所以分压计算出3脚得到电压0.5V,这时就看不出过压保护了,这时我想到一个办法是调节分压电阻的大小比率去降低3脚的电压,可以适当宽松些

实物板上R815是1M,R816是33K,我把R816换成22K,结果成功了,这时测量3脚电压为1.4V宽松多了,这时候上电灯亮后就再也不灭了,此机修复!网上订的20个OZ9998BGN就留着备用吧,差点错怪它了。
这个是PDF文件,需要下载分,不建议大家下载: OZ9998 16脚 引脚定义 OZ9998液晶显示器高压电路

网友:
顺路提取个MCU出来

扣下载分的,请认真考虑后再下载: Lenovo_联想 Li2231wA led背光的 U402

网友:
自古二楼出人才,没想到还是楼主

网友:
赫赫,我是忘记把程序放上去了,所以急忙把它放到二楼!

网友:
不得不说牛B

网友:
这电 路分析水准不是一般深的啊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有一段时间没看到楼主的帖子里

网友:
正好用上,谢了楼主

网友:
维修过程思路清晰,资料也很全面

网友:
谢谢楼主体谅我们没积分的人

网友:
这个活很细很好啊,学习啦啊,刚刚分析电路,看到楼主思路很好啊

网友A:
非常感谢您对小白的科普!保护的第2  SCP 保护没哟看明白 。  LED灯珠如果有烧毁  即短路,  电路是恒流的 ,电阻降低 ,对应的 ISEN 脚电压是降低吗?   低到一定程度 就会保护  是这样理解吗?  希望您能给解答  谢谢!

网友:
楼主对电路分析的很透彻,可以当教学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对小白的科普!保护的第2  SCP 保护没哟看明白 。  LED灯珠如果有烧毁  即短路,  电路是恒流的  ...

按照实际的测量,我发现当把某一组的灯珠断开时(开路)这时芯片的对应检测脚就为0V,当某一组的灯珠有短路或者能耗变大老化时,芯片的对应检测脚的电压就会在3V--7.3V之间,超过7.3V就保护(全灭),你说的灯珠烧毁不一定是短路,也有可能是开路居多,但是短路的情况是会导致检测脚电压升高。我换上的新LED灯条的电压值是介于1V--3V之间是最理想的。你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对小白的科普!保护的第2  SCP 保护没哟看明白 。  LED灯珠如果有烧毁  即短路,  电路是恒流的  ...

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不能用纯电阻的电流方式计算

网友:
可以,我今天也在修这个机了了

网友:
能沙芬吗 电风扇

网友:
杀害后十大

网友:
的说法是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实际的测量,我发现当把某一组的灯珠断开时(开路)这时芯片的对应检测脚就为0V,当某一组的灯珠有短 ...

非常感谢 您的 解答  如久旱逢雨露

网友(2016-10-29):
好东西得顶起来啊。看这个就可以学到好多东西啊

网友(2017-12-01):
真是良心业者啊!“这个是PDF文件,需要下载分,不建议大家下载:  ”

网友:
不知现在是怎么了,为什么大家这么热衷于挖砇?

网友:
我试了一下可以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分析的很透测,估计这种问题我修的话一般就换板了,对于楼主我只能加分支持体现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