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导致系统文件丢失

楼主(2015-12-10):
有哪位仁兄遇到过是因为主板导致系统文件丢失的,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的具体情况HP DX2040,除了主板其他设备都更换了,系统也换了好几个版本故障依旧,于是换了主板,毛病解决。但是不知道主板哪个部位会导致这个情况

网友:
说明一下,安装好第一次是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A:
不会吧,主板也能少文件

网友B:
说详细点啊。系统安装过什么版本,用的什么方法安装的。每个版本是不是都是报一样的错。安装版 试过没有。第一次进入后有没有什么什么不正常,然后。。

网友:
每次都是mtfs.sy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主板也能少文件

其他都换了,唯有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详细点啊。系统安装过什么版本,用的什么方法安装的。每个版本是不是都是报一样的错。安装版 试过没有。 ...

第一次都是正常,只要重启马上出现丢失Ntfs.sys。装过XP3多个纯净版和安装版,因为这个机子是4S店做四轮定位的只能用XP

网友D:
供电不足也会丢失文件,你换过电源吗?也许这块主板需要功率大点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都是正常,只要重启马上出现丢失Ntfs.sys。装过XP3多个纯净版和安装版,因为这个机子是4S店做四轮 ...

台式机?什么内存,硬盘BIOS,放电,刷一下,试试。

网友:
遇到过,即所谓冲硬盘。一般为主板南桥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什么内存,硬盘BIOS,放电,刷一下,试试。

是台式机,你说的我都做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供电不足也会丢失文件,你换过电源吗?也许这块主板需要功率大点的电源。

换了,用了我平时修版的大电源

网友:
系统文件不是在硬盘里面的吗?主板问题只会不开机或不跑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主板也能少文件

会,我昨天遇到一个h61,怎么测试内存都是坏的,cpu内存全换了,都显示内存坏...现在还扔那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了,用了我平时修版的大电源

如果供电充足的话就别无他法了!刷过BIOS吗?也许中病毒了。

网友E:
刷BIOS吧,BIOS被黑客缓冲移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吧,BIOS被黑客缓冲移位了

刷了毛病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吧,BIOS被黑客缓冲移位了

刷过了毛病依旧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按道理可能性不高啊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F:
还有这事?   是不是主板太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供电充足的话就别无他法了!刷过BIOS吗?也许中病毒了。

刷过了,会不会是U的问题,这个U是打在板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事?   是不是主板太老了~

HP DX2040,U和主板是一起的

网友:
应该是供电引起的吧

网友:
查一下,做定位的,用的是COM口还是USB口连接的设备.
把相应的IC换换看.  COM->232 IO
USB->小6脚IC 南桥

网友:
最近修到的进水机都头疼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了,会不会是U的问题,这个U是打在板子上的

不可能是U的问题啊!文件丢失应与内存,硬盘有关。

网友:
数据线呢?又或者换没换数据线那个插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