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不沾锡如何修复

楼主(2015-12-10):
电烙铁不沾锡如何修复

  我们在使用电烙铁进行焊接作业时,经常会碰到烙铁头不沾锡的情况,烙铁头不沾锡,就无法进行焊接操作。如果使用不当经常更换烙铁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下文我将对烙铁头不粘锡的原因和烙铁头不沾锡如何修复做具体解释。

  为什么无铅烙铁头表面不能沾锡?因以下情形会导致烙铁头产生碳化物且迅速氧化烙铁头,导致不沾锡。

  1.烙铁头长时间处于高温状态下。

  2.在作业完毕时应对烙铁头进行镀锡保护。

  3.在焊接过程中接触到塑胶件未及时清理。

  4.在干燥或不干净的海绵或布上擦洗烙铁头。

  5.烙铁头上是否沾满碳化助焊剂。

  6.不良镀层或焊料或焊接表面不干净。

如何恢复一个不上锡的无铅烙铁头?可用以下方法进行操作:

  1.将焊台温度降至280度左右,把烙铁头放在潮湿的海绵上反复擦拭且不间断的上新锡保护,重复上面动作直至无铅烙铁头光亮上锡为止。

电烙铁不沾锡如何修复(图1)

电烙铁不沾锡如何修复(图2)

电烙铁不沾锡如何修复(图3)

  2.关闭烙铁供电电源,用刀片或者细砂纸打磨掉烙铁头镀锡面上的污垢和氧化物,然后把烙铁头放入松香或者松香膏中,开启烙铁供电电源,调整温度到280度左右,让烙铁头在松香中加热,然后用焊锡丝给烙铁头上锡,上锡之后找一股铜丝或者吸锡线,让烙铁头在铜丝部位反复摩擦直至焊锡饱满整个烙铁为止。

电烙铁不沾锡如何修复(图4)

电烙铁不沾锡如何修复(图5)

电烙铁不沾锡如何修复(图6)

电烙铁不沾锡如何修复(图7)

电烙铁不沾锡如何修复(图8)

电烙铁不沾锡如何修复(图9)

  3.将烙铁温度调整到300-360度,插入专用烙铁头修复膏中,等待几秒钟后用焊锡丝对烙铁头上锡。

电烙铁不沾锡如何修复(图10)

  以上就是电烙铁不沾锡如何修复的方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动手试一下。。。。

网友:
用刀片或者细砂纸打磨掉烙铁头镀锡面上的污垢和氧化物时一定不能太狠,否则会破坏烙铁头上的镀层,就更不沾锡了。

网友:
用哪种超细的锉刀锉,然后迅速沾焊膏,在加锡即可。

网友:
刚试完 效果不错 只是我的是 超细弯尖头 尖不爱热 锡还有点黏  370度了  有啥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刀头的寿命还是挺长的,坏了直接换就是了半年才换一次

网友:
平時養成不用前讓鉻鐵頭多吃點錫就可以避免氧化

网友:
不错的方法,学习到。原来都报废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烙铁.在硬海绵擦干.在上松香和锡

网友:
不能磨得太狠了,

网友:
学习了,才跟换了行的头子。有机会尝试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用吸锡线蹭一下。

网友:
如果烙铁头使用时间过长还是更换为好

网友:
哇哦  这样也行啊  厉害厉害

网友:
小刀刮刮就好啦

网友B:
我刀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顿了,为什么呢

网友:
我一直用刀刮

网友:
挺管用的

网友:
一般拿到地上戳两下就好了或者拿手摸两下

网友:
一般我都是加锡然后在海绵上擦掉来回几遍也差不多好了,楼主的更加精辟!赞一个!

网友:
高手,经验之谈。受教了。

网友:
超细的锉刀锉,然后迅速沾焊膏,在加锡即可

网友:
先打磨然后上锡就OK了。

网友:
主要看习惯

网友:
每次用完老铁都用湿海绵洗干净烙铁头,再用锡将烙铁头包裹起来避免氧化,锡丝中一般都带有松香,可以清洗氧化物!

网友:
学习了,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我一年下来用了好多洛铁头哟。这个我得复制下来,打印一张大的贴画,挂在维修间里,让大家懂得爱护和维护烙铁头。 谢谢分享哟。

网友:
这个倒是很实用 维修常常遇到 我一般都是用刀片直接刮的

网友C:
图8中,那根黑色的是什么?

网友:
把以前的拿出来试试

网友:
用的都是普通烙铁头 不行就换了 这么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8中,那根黑色的是什么?

电线,剥了一点皮,用里面铜丝挫烙铁头上面的氧化物。

网友:
经常这样干

网友:
用卫生纸擦擦就好了

网友:
不要就开到最小温度平时都注意

网友:
把头清理干净就粘了

网友:
加焊锡,用海绵擦擦就好了吧

网友:
前面两种都试过

网友:
正好我的需要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刀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顿了,为什么呢

可能平常使用时温度太高了吧,一般350度以内使用即可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确实很有用。。我经常这样做。但最后一步我没有用。还不知道有烙铁头修复的这个东东。

网友:
以后得好好爱护工具了。

网友:
直接焊膏+吸锡线+锡条马上新的一样。。不建议用戳。。

网友E:
我用“维修佬”牌的烙铁头复活膏,感觉很好用

网友(2016-01-10):
用松香来洗头的确实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维修佬”牌的烙铁头复活膏,感觉很好用

有吗?下次我也买来试一下先

网友:
那个fs-100华学膏好用吗?

网友:
我都是 弄一节 用过的 吸锡线,  焊在一小块 电路板上,   开着网上蹭,  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吗?下次我也买来试一下先

我在淘宝买的

网友:
贵不贵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粗海棉上擦,不管用了刀片一类的刮,彻底逼急了就是锉刀。。。。错下去一圈。。。汗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砂纸磨一下。

网友:
这些都是多余的,直接把头放在超声波清洗机里洗,不用几分钟就干净了!

网友:
呵呵,原来有这么多方法啊

网友(2016-03-29):
我一般是换刀头

网友:
我都是开得尽量底 平时不用时上点锡 还没烧坏过

网友:
我从来都是用刀刮的,用完了  在老铁上 留点焊锡冷却,防止氧化

网友:
是很不错的方法,好用的维修工具要学会爱惜,用起来顺手,我的白光头用了很多年,至今亮亮的

网友:
什么牌子好啊,新手求推荐

网友:
的确是好方法!!很实用给点个赞!!

网友:
学习了,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头的寿命还是挺长的,坏了直接换就是了半年才换一次

https://szlh008.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hop_nick=%BA%C3%BA%C3sr&tracelog=tzs_jrdp
他家936烙铁头 才两块 我还买了一根速焊T12 还有一个二手白光T12 寿命不好说 但绝对好用 我用的原装是白光FX-888也带的烙铁头没用几次 一起买了白光刀头80元两年报废好用是真好用不过太贵了没有性价比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能平常使用时温度太高了吧,一般350度以内使用即可

正解 前天给修手机的朋友一个全新刀头 两天就报废了 也真实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解 前天给修手机的朋友一个全新刀头 两天就报废了 也真实醉了

是的,温度太高的话很容易把烙铁头烧坏的,我之前就试过450度左右,烧了半小时左右就KO了

网友:
这也要保证烙铁头的质量。

网友:
我开得底 没烧过 最多除除碳

网友:
温度开底点

网友(2016-05-13):
我的小尖头也是烧坏了,原打算换一个,今天看了楼主的方法,试了一下,果然好了,又省了几个银子。

网友:
我都是用刀刮,从来不上锡冷却,所以我的头总是不粘锡,看了你们的方法,等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要买 好一点的头子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试了。效果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