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A88T REV 1.02

楼主(2015-12-10):
今天客户拿了台机器过来  说不显示  我心想ASUS的好啊  ASUS的一般822爱坏  拆开机箱 插上诊断卡 无复位还自动触发 确  定故障后跟客户吹下牛  先让客户离开 走了之后拆出主板 板是ASUS M4A88T  插上ATX  自动触发先不管 先把无复位修出来  无复位就去测下时钟芯片  时钟供电正常  测时钟开启的时候 问题出来了  没电压  打开点位  就相连一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  电阻问题不大 拆掉三极管后 电压正常了    赶紧去料板找个三极管补上去  N沟道的三极管最好找了   上好之后复位正常  心想应该亮了吧  接上显示器 还是没亮  脑子想了下 ASUS BIOS不是也挺爱坏嘛  刷个BIOS试试  刷完后完美亮机了  但还没完呢  不是还有自动触发嘛  很多大神都知道这只是个小问题  自动触发一般是绿线这一块  测了上拉电阻 电压一端有 一端没有  大家都懂的 电阻阻值变无穷大了  换了之后 完美修复  嗯嗯 剩下的事你们懂的  报价钱   赶紧打客户电话
论坛上BIOS和点位都有  就不上传了

网友A:
一块板子出现三处故障真是难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板子出现三处故障真是难得啊!

还好 我以前修笔记本上面故障更多  这不多

网友B:
华硕这垃圾货,最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这垃圾货,最不好修了

垃圾有时候也有垃圾的好处嘛  捡死鱼很多都能到ASUS上捡到

网友C:
楼主 你运气好捡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运气好捡到了

嗯嗯  现在主板不好搞  有时候修个主板还没笔记本的零头呢

网友D:
最好配上图片讲解效果更佳。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的话,相当于绿线电压得不到5VSB经电阻上拉工作,一直保持为低电平状态,所以最后引起主板自动触发。

网友:
桥坏了也会自动上电

网友:
板卡设计缺陷,大家修板可捡漏。

网友:
实地的同学,修着问题太EASY

网友E:
这个要是有图,,精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是有图,,精华了

我一般只看帖的  发帖你也看到了  才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配上图片讲解效果更佳。

下次配图发帖

网友:
为什么跟我是相反的呢,我是先修自动上电后还有其他原因再来修别的

网友F:
三极管是 NPN 跟 PNP,MOS管才是N沟道 跟P沟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是 NPN 跟 PNP,MOS管才是N沟道 跟P沟道。

嗯嗯  感谢版主加分  发帖的时候没注意看